楼主(2013-08-11):
模块呀经常烧坏,用的还是ABB的好牌子,谁能诊断一下?

网友A:
怎么个经常过载

网友B:
过载应该报故障,怎么会烧呢?是不是环境温度太高了?

网友C:
过载应该报故障,怎么会烧呢?

网友D:
不一定是过载的,详细介绍些,才能参谋。

网友E:
可能变频器配的小了。

网友B:
烧模块一定另有原因,不是过载的问题,而是缺失报故障保护。是不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还是把过电流或过载保护屏蔽掉了呢?

网友F:
把情况具体说下,大家才能给出建议。

网友G:
过载都是电流大,要尽可能减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