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定位模块

楼主(2013-08-11):
烦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资料中的原点回归程序,为什么驱动后定位模块会报警。是那里设置不当吗?

网友A:
定位模块报警,那可以查到模块的报警代码,根据代码找手册中的说明,里面会有错误提示的说明。

楼主:
你好!
    正常情况(X1 同步标志)应该是接通的,那它为什么没有接通呢?如果我把同步标志触点(X1)删掉后启动的话,定位模块的4个轴都同时报警呀,请问是那里影响造成的故障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