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1):
三菱PLC FX1N-60MT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PLSY、PLSR 指令可以用,DRVI/DRVA/ZRN指令不能用?PLSY K100 K1000 YO  电机运转正常,DRVI K1000 K100 Y0 Y4有输出但是电机不转,电机嗡嗡响,不转?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吧,你用脉冲指令时,是不管方向的,是不是定位指令时脉冲信号Y4有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DRVI K1000 K100 Y0 Y4 时,Y4一直为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LSY指令时Y0输出时,一直ON与OFF切换,用DRVI指令Y0输出时,一直为ON,直到指令完成

网友A:
你先用脉冲指令,然后配合Y4通断,看电机正反转是不是正常?

网友B:
你的接线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是正宗的,对于DRVI/DRVA指令支持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故障,换个新的就可以了啊,谢谢你

网友D(2014-12-08):
你认真看看编程手册,fx1n只有Y0,Y1能输出高频脉冲,其他输出口都不行,电机响就说明脉冲频率太低,达不到电机启动脉冲频率。

网友E:
只有2n不支持这2个指令,我上次用的是1s的plc支持这2个指令的。效果很不错,做了14个点,定位的,指哪打哪。不过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1s的plc只能有2000步程序,但是我写了1800步,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就像内存过少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2n不支持这2个指令,我上次用的是1s的plc支持这2个指令的。效果很不错,做了14个点,定位的,指哪打哪。不过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1s的plc只能有2000步程序,但是我写了1800步,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就像内存过少一样。
运行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E:
1s 和1n的好像是相同的。我爱用1s的经济便宜,驱动步进好的感觉,但是还是3u的感觉最好,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