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3-08-11):
人说接触器的这个位置是放浪涌保护器的,是这样吗?

网友A:
我们用来贴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说法我认同,问题里的说法是一个高人说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我用来贴标签,放浪涌保护器我也是不得其解

网友C:
贴标签用。

网友D:
好像就是写字用的

网友E:
没见过接触器放那东东的

网友F:
就是用来做标记用的吧

网友G:
红色的圈是用来放置标签的,红色圈的上方是用来安装附加装置的,如辅助继电器、气嚷式时间继电器等。

网友H:
贴标签的

网友I:
cjx系列的浪涌保护器不会放在那个位置的!!

放心吧,那就是个写标号的东西!

网友J:
贴标签,浪涌保护器?怎么放?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红色的圈是用来放置标签的,红色圈的上方是用来安装附加装置的,如辅助继电器、气嚷式时间继电器等。
浪涌保护器一般在线圈接线旁边。

网友L:
用签字笔写标号的

网友M:
看回复,意见比较一致。

网友N:
贴标签与辅助装置定位用的。

网友O:
写标签用的。

网友P:
百度了下,没找到适合放到哪儿的保护器啊。
贴标签,倒是见过不少啊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我弄清楚了

网友Q:
贴标签用的

网友R:
记号笔写字

网友S:
贴标签的      我们是这样用的

网友T:
楼主弄明白也给个结果呀

网友U:
写字用的啊,上端按辅助触点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做标记用的

网友V:
浪涌保护器一般在线圈接线旁边。

网友W:
回复 网友H:
一般做标记用的,与电气图相对应

网友X(2013-12-17):
这个就叫标志盖

网友Y:
写标号的 亲

网友Z:
贴标签的吧,浪涌不会在这吧。见过三菱的接触器,线圈,浪涌在抽里,坏了抽出就可更换

网友AA:
我们通常不在此贴标签,而是把标签贴在槽盖对应位置上,这样换接触器时就不会把标签弄丢。

网友AB:
贴标记的。浪涌直接接在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