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和联锁的区别

楼主(2013-08-11):
互锁和联锁的区别是什么?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互锁是控制回路的一种联锁方式,DCS系统中联锁应用非常多,压力、温度、液位联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锁是控制回路的一种联锁方式,DCS系统中联锁应用非常多,压力、温度、液位联锁等等。
那什么样的可以称为联锁

网友B:
斯以为互锁就是联锁了。没想到还有区别

网友C:
哈哈,在玩概念吗?吾以为,互锁是连锁的一种。互锁只针对两路输出的逻辑控制。互不能相同。而连锁就广泛了,只要是相关联的无论几路,无论串并联,都是联锁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在玩概念吗?吾以为,互锁是连锁的一种。互锁只针对两路输出的逻辑控制。互不能相同。而连锁就广泛了,只要是相关联的无论几路,无论串并联,都是互锁范畴。
都是用别人的动断串在里面吗,并联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简单来讲互锁是从两个点而来,工作时互为“非”,而连锁则对多个点而言,包括“与或非”逻辑在内。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是布尔代数的逻辑运算,就可称为“连锁”的逻辑控制。它是与n个(n大于1)信号相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互锁是二取一,连锁是条件满足才能运行

网友F:
互锁是M1跟M2互锁,连锁可能是M1跟M3,或者M2跟M4连锁

网友G:
举个例子来说,A设备和B设备,A设备开起来后B设备开不起或这B设备开起来后A设备开不起,这叫互锁。A设备开起来后B设备可以开这样叫联锁。不知道这样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