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1):
请教各位大侠:欧姆龙温控:铂热电阻到温度变送器器到欧姆龙模块这样的,温度变送器到铂热电阻用万用表测得线很好,为什么温度不行,换了线就好了,想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呵呵;那不还是线有问题;

网友C:
线路中间有接头吧!就是你接的再好有时候温度也会有跳变

网友D:
接线用的哪种方式?两线,三线还是4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