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路

楼主(2013-08-11):
最近遇到一台水泵 启动运行一小时后 星接接触器烧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接触器容量选小了吧。

网友B:
奇怪,烧的怎么是星接的接触器?把图纸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凭你给的30个字(空格不算),真的没啥看法,你派车来接各位师们去现场看看再让师傅们给你看法……

网友D:
有可能是选的小了

网友E:
是烧的触点还是线圈?  星三角切换过程正常吗?

网友F:
是不是没切换啊,

网友G:
星运行只有秒吧,转三角运行了,同时星接触器,延时继电器都断开,退出运行了,怎么会过一小时烧毁?

网友H:
是否是接触器选小了。如果是线圈错了。送电就应该烧毁不应该是一小时以后才烧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烧的触点还是线圈?  星三角切换过程正常吗?
切换正常 烧的是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星运行只有秒吧,转三角运行了,同时星接触器,延时继电器都断开,退出运行了,怎么会过一小时烧毁?
所以————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容量选小了吧。
都退出运行了  小也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烧的怎么是星接的接触器?把图纸上传上来看看
就是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控制星三角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没切换啊,
有可能哦

网友I:
我也怀疑是没有正确切换!

网友J:
怀疑星角没有正确切换造成的。

网友K:
没有正确切换会造成短路!也不会一小时后才烧!

网友L:
三菱PLC恒压供水中MOV  K5  D10中的D10为什么几次出现,谢

网友M:
如何发现烧坏的?烧坏时出现什么情况否?

网友N:
3相380V电机,星型接法,我看一般都是三根相线和一根接地PE线,正常情况中性线是不接的。如果给中心点接上中性线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