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相电压

楼主(2013-08-11):
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算什么用表一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恩 测三相交流是否一致 然后对母线测直流是否一致

网友D:
通过软件计算的呗。

网友E:
这是由IGBT或者mos管的导通频率决定,就是你调整频率时电压会随着频率变化的道理,这是在IGBT或mos工作在正常的导通截至状态下的计算。维修中三相不平衡通常是驱动电源不足,导致IGBT或者mos处于微导通状态,或者截至状态造成三相不平衡的。你说的计算老师没教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实际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