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eview ET070用usb线下载不了,usb驱动也装了,就是提示打开uSb失败,

网友A:
经验之谈:用好一点的线,台式机的USB插口前后会有差别,尽量用主板上的插口。

网友B:
线用粗点的,然后用u盘试试你的u口,这个情况没遇到多,070下载还是挺顺利的

网友C:
基本都是线不好

网友D:
你确定此USB口连过070?
在系统中看一下有没有此070。
如果根本没有,可以怀疑070USB坏了。
如果怀疑线,换根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去买根线再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后都插过,win7系统试过,笔记本winXp试过
都不行

网友D:
在计算机的系统中能见到070吗?

网友E:
最好先能确定是电脑这边的问题,还是屏这边的问题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我的是笔记本,有时用USB下载不行,换电脑上其他的USB插口就行了。

网友G(2015-06-03):
这种情况一般是USB数据线的问题,我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用普通的打印机自带的数据线怎么样都装不了驱动,用一根新线一插上自动的就装上了(WIN7-32位系统),害得我平白无故的换了一台电脑(本来电脑就要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