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当我定义好FC  FB输入,输出等参数保存并关闭时弹出,块接口已改变,保存后会与参考它的块产生接口冲突,装载次块后,CPU进入STOP,无法运行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错在那里,怎样解决

网友A:
FB FC的输入输出改变了,需要改变一下调用FB FC时的状态,找到调用FB FC的位置,更新保存再下载就可以的

楼主:
通过上面老师的提示,我找到了,把整个程序连组太一起下载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B:
保存组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