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工控机的产量比不上普通计算机,工控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备件问题,备件过了几年很难采购到,普通计算机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但问题比工控机要小的多,那工控工能不能将保护、稳定的一切措施放在外面,内部可以采用普通计算机的板卡,这样备件问题就会减轻很多的。

网友A: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玩过DIY的都知道,内存条什么的松动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相反工控机的板子(工控机我接触的比较少,至少我见到的是这样)内存已经是在板子上固定死了。不过我觉得以后工控的发展方向是工控机、嵌入式,甚至PLC之间会相互融合,中间的界限会越来越不清晰,并且很有可能一个系统中又有工控机,又有嵌入式,又有PLC,由总线将他们融合,各自发挥各自的长处。

网友B:
工控机和商用机的结构上有区别,比如,工控机有底板,然后主板和其他采集卡什么的都是插在底板上,换的时候直接换相应的板,而商用机一般没有底板,就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和商用机的结构上有区别,比如,工控机有底板,然后主板和其他采集卡什么的都是插在底板上,换的时候直接换相应的板,而商用机一般没有底板,就是主板
在现在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放眼多年后可不一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和商用机的结构上有区别,比如,工控机有底板,然后主板和其他采集卡什么的都是插在底板上,换的时候直接换相应的板,而商用机一般没有底板,就是主板
在现在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放眼多年后可不一定啊

工控机现在就是这样吧

网友C:
工控机与商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电磁环境的噪声抵抗能力很强。用商用机在工业现场,显示器屏幕上“雪花”很多,还打闪,而工控机就没事。工控机那“鸡笼子”屏蔽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随着IT业的崛起,无线网络的应用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总线的底层,所以计算机一般都被转移到办公室环境了,那工控机的作用就大大消弱了,没用了。这也正是工控机应用场合在不断的缩小的原因。许多过去工控机干的事,都被PLC之类的智能控制、端子等代替,HMI的崛起,已经发展到了把显示、嵌入式电脑、操作系统、PLC功能等于一身的玩意了。那工控机谁还会用呢?渐退历史舞台。

当然复杂的电磁环境、军用等,工控机还是在使用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与商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电磁环境的噪声抵抗能力很强。用商用机在工业现场,显示器屏幕上“雪花”很多,还打闪,而工控机就没事。工控机那“鸡笼子”屏蔽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随着IT业的崛起,无线网络的应用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总线的底层,所以计算机一般都被转移到办公室环境了,那工控机的作用就大大消弱了,没用了。这也正是工控机应用场合在不断的缩小的原因。许多过去工控机干的事,都被PLC之类的智能控制、端子等代替,HMI的崛起,已经发展到了把显示、嵌入式电脑、操作系统、PLC功能等于一身的玩意了。那工控机谁还会用呢?渐退历史舞台。

当然复杂的电磁环境、军用等,工控机还是在使用中的。
这样就要转型的

网友D:
工控机可以让很多没有PLC编程经验的IT人士很简单的进入工业自动化或者说现场控制的圈子,也是一个贡献吧

网友E:
就硬件上来说,工控机跟普通家用PC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毕竟应用环境就决定了这一点。

网友C:
工控机过去的板卡时代,那是很耀眼的。现在都是以太网通讯了,100M的速度,对所有的高速测试控制都绰绰有余。板卡就被人们逐步的摒弃掉了。工控机随之也失去了应用价值。这是IT业发展导致的必然。

网友F:
工控机质保3年,续保可以延长2年,这也是厂家考虑到更新换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控机质保3年,续保可以延长2年,这也是厂家考虑到更新换代
还不够的

网友G: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从固定电话到移动通讯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