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请高手指点,X25怎么输不进去?总是说超出范围。

网友A:
呵呵,为此专门注册的。你软件里PLC型号没选对吧。

网友B:
硬件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C:
你选了哪种PLC?

网友D:
看你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你选择的是FX1S的,这个最大的点数是30点,输入最多是16点,那就排不到X25,所以就超过范围了。

网友E:
FX1N/FX2N等都是可以的;
FX0S/FX1S里没有这个地址;

网友F:
以上回复已较为明白,不知楼主是不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