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钢板剪切机有两个QD62高速计数模块。正常情况下是不是通电的话就会亮灯呀。现在一个没有反应了。校平辊间隙数码管无法显示。模块是否坏了?

网友A:
把右侧的换到左侧,如果还是没有亮,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我也正打算这样,拆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正常时会有灯亮的,更换时断电插拔。

楼主:
模块是好的,我把倒数第二个快接插排接最后一个模块灯亮了。测了线路OK。可能是输入元件有故障!这是高速计数器程序。看不懂高手解释下。R0这里是计算脉冲的么。还有计算脉冲的输入点是哪个?Q系列的不懂,请教!

网友A:
呵呵;你直接插头换去就亮了,说明是你后面这台上面的编码器问题了;与模块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元件是个位移位感器(小野测器生产的)应该也是和编码器发送脉冲类似吧?用别的牌子位移传感器可以代替现在用的么?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如果电压、输出形式\分辩率、安装等全部相同,你可以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