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请问d8040怎么清零,还有就是同一个脉冲输出口y0后能不能执行一条定位指令后继续指令同一个脉冲输出口y0

网友A:
如果是执行原点回归,执行完成后D8140会自动清理
对于同一个口,执行完成后,可以再用定位指令执行这个口。不能同时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一个口指令执行完马上执行这个口的另外一条指令可以吗?

网友A:
一个指令执行完成后,再执行另外一条指令,虽然你看似时间很短,但是已经不是同一个扫描周期了,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