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plc怎么样

楼主(2013-08-12):
大家谁用过台安plc好用吗?

网友A:
会三菱的基本就会了

网友B:
呵呵;市场上占有率极小的一点点;如果不是必须选这个,还是换了吧;

楼主:
我公司都是用的这种plc,就是一个缺点停电半小时数据寄存器的参数就丢失每次都要重输,是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A:
掉电保持 怎么也得100多小时。
估计程序问题

网友B:
呵呵;如果是电容保持的,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电容失效了;

楼主:
用了两年吧,请问高手们怎么才能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B:
用电池的话直接换个电池就行了;如果是电容保持的,就需要拆开线路板维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晚上上班看看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