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一般把变频器修理 好了后   怎么测试它是否正常

不要简单的说带负载了

我是想在自己修理后   怎么确定是没有问题了

我的做法是本地模式带灯泡    模拟远控模式   带灯泡

如果没有问题了  这样可以确定了吗

网友A:
不带电机上电,正常后不带电机启动。正常带电机空载运行。正常后有条件满载运行。有些还要试试带载启动。

网友B:
不行你可以带电热丝

网友C:
最后还是以带电机加负荷运行一段时间,正常了才算OK

楼主:
我用工控变压器  220-380的 电源测试

带不了大功率    只能简单测试小功率

网友C:
呵呵;那你也只能让客户拿去装机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