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最近淘了一个三菱PLC,型号:FX1N-40MT-D,通电后error灯闪烁,清除内存后error灯可以灭。但是新程序刚刚写完,灯又闪了。对PLC进行在线校验出现下面的两行字:
“内存容量设置的内存容量不一致;
  软元件设置的范围不一致。”
所以想请高手指点迷津,尽量说的详细些。
先谢谢了!

网友A:
清除内存后,编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进去试下,看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B:
如果小程序没有问题的话,看看你的程序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清空后新建一个程序,只写END一条指令再传进去;如果是好的说明你原来程序设置有问题;
如果还是报警说明你PLC主板有问题,直接更换/维修;

网友D:
程序里用到了超出设定软元件的软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换了一块主板OK.

网友C:
呵呵;你原来的PLC不一定是真正的三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