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有好多不同配电室,可能有的用的是不同变压器过来的,
那么每个配电室之间可以把零线接一起吗,可以把地线接一起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地线可以接在一起,也应该接在一起。零线要看情况,看供电制式,反正无论哪种制式零线都不接在一起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线可以接在一起,也应该接在一起。零线要看情况,看供电制式,反正无论哪种制式零线都不接在一起没什么影响。

网友D:
零线接一起的前提是同一台变压器下的供电系统,

网友E:
反正我单位的就是零线地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F:
同一变压器的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G:
要看变压器是什么系统?TN-C还是什么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