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有何奥妙之处啊?

楼主(2013-08-12):
这个是一个电炉的控制箱电路,故障,仅仅是30A的保险烧坏了,更换后工作正常。
看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方式,交流接触器上的连接线明显更细,再看发热程度上,是否有什么奥妙存在?

网友A:
挺简单的一个温控线路。
接触器并联接线的作用就是开关通断的容量增大。
可惜线用小了,或者长期不检查热胀冷缩导致螺丝松动而烧毁线头。
大功率的控制主线路都是安全隐患,要定期检查。

楼主:
个人感觉,如果要兼顾保护交流接触器主触点,那跳线应该要细一些更好,而且那两个粗的线要错开接上去。
看那两处发热严重的地方,是偶然性(接触不好)、还是必然性(设备的弊端)?

网友B:
应该是分流啊

网友C:
所问奥妙,不知何指;是说该种接线,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线的发热,似成规律性,为什么会这样。
假设连接处接触良好,或可从电流分配及散热情况方面考虑。
不知该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和主触头,容量是否一样。

网友D:
农民工产品。要触点相并,也要选主触点呀,1、3、5是主触点

网友E:
马沸炉的温度控制器吧!

网友F:
厂家哪怕是上个国产固态继电器都上不起么?

网友G:
不就是并联着用吗?单个触点电流不够大,三个并联用就够了。

网友H:
好像螺丝没紧好引起起发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分流啊
分压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 不知你那奥妙指什么,我看就是老产品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不是吧,类似线径不够,多加几根,就是分流

网友K:
你这是经典吗?经典里的奥妙应该推广的,还是其它的什么?

网友L:
接了一个辅助触点

网友M:
我看就是省钱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农民工产品。要触点相并,也要选主触点呀,1、3、5是主触点
主辅触点是有区别的的!

网友O: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沸炉的温度控制器吧!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P:
线接错了,本来是3付主触点并联 的,结果却并了一副辅助触点进去

网友Q:
这个接法是将接触器的三组触点并联使用,就是三个做一个用,用来减小每组触点通过的电流,这种接法是因为接触器的触点容量不够,单相控制中是可以用的(我就这么干过,反正其他触点闲着也是闲着),可以降低成本,毕竟一个10a的接触器跟一个50a的接触器价格还是差很多的。再说你这个的问题:1、如楼上说的,有一组触点接错了,接到了辅助触点上(接线的三个触点的中间那个),如果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跟主触点的容量是一样就没影响,但是大部分的接触器辅助触点的容量是很小的,这就会导致这个触点有可能过流,触点发热。2、三个触点并联的线确实细了点,不过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细线都糊了;3、检查下接线端子有无松动,再不行拆开接触器看看触点有没有氧化。

网友R:
输入线与输出线要同一个主触头,这是典型的一个大线窜连小线导致限流引起的发热。

网友S:
线压松了呗!

网友T:
接触器的辅助触头,跟主触头,是不一样的

网友U:
相当于并线分担电流。不错,是个小窍门。

网友V:
增大承受的电流,比如一个触点是18A,3个触点就是54A,不错貌似线太细了,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增大承受的电流,比如一个触点是18A,3个触点就是54A,不错貌似线太细了,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啊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X:
从图中看出来接触器容量不是很大,所以主触头采用并联使用增加容量,连接线比电源线小,因为距离短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容易发热的地方估计是螺丝没拧紧造成的

网友Y(2013-09-12):
引用 网友E:
马沸炉的温度控制器吧!
就是这东西,换个CJX2-32的接触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Z:
这样的垃圾东西看了就头痛,希望国内的部品质量和配电柜制作工艺早日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

网友AA:
就是并联了三个常开点,就是增大了常开点的容量,并联三个常开点害怕一个常开点容量不够。保险一点。

网友AB:
强烈支持5楼!更何况此种接法违反安全规定!千方不可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