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各位大哥:我有个设备上是用松下FP-X-C60T,现在有个气缸运行的时间改短,不会搞啊,请教大家怎么操作!现在是TMX 58 K 15,我想把它改成TMX 58 K 10,我以前是用西门子,谢谢!

网友A:
这个你找到它对应的编程软件,把这这个指令改下就好了

网友B:
自己都写得很清楚了
怎么不会改?

网友C:
呵呵;程序读出,要改的地方改好,保存下,传回到PLC内;

网友D:
上传程序,在线修改TMX 58 K 15,点击K输入10确定,转换程序确定,修改写入PLC。

网友E:
找到地址后,点K15,改为K10.然后PG转换就可以了。不用再上传程序,直接在线修改。

网友F:
就按照你写的该就行了啊!先写时间继电器地址,确认,在写时间常数,分两步该,松下的时间继电器不能一次输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