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大蝦們,我的松下A4 驅動器一上電就顯示  21 號報警!檢查了編碼器的連接線,沒問題!(沒接地線)是神馬情況呀?
我都換了兩馬達了!緊急求助大蝦們分析下是什麼原因呀!~ 謝謝了~

网友A:
查下手册,看这个报警代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根据提示找原因。

网友B:
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部分损坏

网友C:
有配件替代发判断。没有各个排除。

网友D:
编码器故障,主要可能是,编码线上有干扰编码信号出错了,

网友E:
编码器故障,编码器线是不是断掉了,没有通讯信号。

网友F:
沒接地線就报21,地线必须接。

网友G:
前一阵刚刚搞了一天松下伺服驱动器,也是21号报警,果断剪掉拖链里的编码器线,接好,故障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各位大蝦的回覆指導!~現在解決了~換了一個驅動器~好了~~表情~~真坑爹呀~~

   再次感謝各位大蝦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