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接线

楼主(2013-08-13):
3相380V电机,星型接法,我看一般都是三根相线和一根接地PE线,正常情况中性线是不接的。如果给中心点接上中性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接了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成本增加了。

网友B:
这个从来没试过,试试看吧

网友C:
中心点接上中性线,如果断一相电就变成两相电了,两相电电机启动时还有启动转矩,短时间能运行。没必要接零线,就象星接电炉,有的就接了,有的就没接。

楼主:
我想就是接上中性线后,电机正常情况可能没有影响,当电机有一相匝间有短路,三相不平衡时,会不会影响到线路上其他的设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接上中性线时,当马达正常中性线电流为零。马达不正常中性线就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