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CPU的OK灯闪烁,查看属性,严重故障:类型(03),I/O故障
                                  故障代码(23),在进入RUN模式之前,至少有一个必要的连接未建立。

该现象无规律出现,求前辈指点。这些故障类型和代码能在哪里找到相关的资料,用户手册里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A(2013-09-22):
程序没有掉?

网友B:
可能是有二个CPU都组了它吧。

Create/Configure a Module
Use this tab to create or view module properties for the:

1769-L23E Ethernet Port on CompactLogix5323E

1769-L32E Ethernet Port on CompactLogix5332E

1769-L35E Ethernet Port on CompactLogix5335E

DriveLogix5730 Ethernet port on DriveLogix5730

The 1769-L32E and 1769-L35E Ethernet port modules are created automatically whenever you create a 1769-L23E, 1769-L32E or 1769-L35E controller. You must create the DriveLogix5730 module manually.

Note that the Type, Vendor, Parent, and Name parameters on this tab are read-only. These parameters provide you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typ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module being created

vendor of the module being created

name of the parent controller/module

name of the Ethernet port, which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LocalENB when you create the controller.

In addition, the value for the Slot field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1, and the Major Revision information is filled in automatically as well.

In the Description field, enter a description for the module if you wish to include one, up to 128 characters.

You can use any printable character in this field. If you exceed the maximum length, the software ignores any extra character(s).

In the IP Address field, enter the IP address of the module. Alternatively, you may enter the corresponding Host Name.

Note that you must enter either an IP address for the module OR a host name. You do not have to enter both. These item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once you choose one, the other is disabled.

View status information if you wish, and then click the following buttons, as appropriate.

OK
Click this button to accept your edits and close the dialog.

Cancel
Click this button to cancel your edits and close the dialog.

Apply
Click this button to apply your edits and continue editing.

Help
Click this button for help on this tab.

网友C(2019-07-24):
楼主你的问题得到答案了吗
在线等解释

网友D:
你的IO模块安装好了吗?重新安装下各个IO模块试试,看是不是模块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