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楼主(2013-08-13):
   丹佛斯VLT2800系列变频器怎么进入菜单查看历史故障记录?小弟我查看了004菜单都进入不了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丹佛斯的2800系列必须用专门的万用面板才可以看见历史故障,或者通过和电脑用mct10软件通讯上也可以看见,在参数615里面,单独从机器里是看不见的

楼主(2014-06-09):
回复 网友A:
还有其他办法吗?我因为没有这些软件,004参数设置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