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上二百v  直流。 测量 三八四四的 7 5脚电压在十二—16v之间跳动。8脚电压几乎为0.测量负载电压,在0—2v直间跳动的非常厉害,其中5v电压为2.4v。

楼主:
开关管k2717正常。

楼主:
负载除了5v测量有2.4之外,其余负载都几近为零。稳压回路电阻均已拆下测量,且正常。振荡电路的两个电容,一个电阻也已经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A:
3844肯定是好的,可能输出短路,变压器初级故障等

网友B:
首先去除3844测量供电正常不,正常话可能是变压器副边有短路的或者是变压器坏了,不正常的话先把供电搞定

楼主:
3844是换过的。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有4个引脚。测量全部都是通的。出来3路。一路15v,一路-15v,一路5v。这开关变压器是好的不?

网友C:
明显的给3844反馈供电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给3844反馈供电有问题!

另外查下次级5V那路在0-2V闪动 正负15V电路呢 是不是也有闪去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E:
变压器输出侧有短路现象。逐一检查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