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德力西变频器上电就显示P。OFF,任何按键都失灵,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好了,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源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先查看下报警代码吧!

网友C:
把冷却风扇去掉看看!

楼主:
我是把主板和驱动板都拆下来了单独上电检查的,有时候通电之后操作面板显示正常,拧旋钮频率变化,有时候通电的时候只显示POFF,run指示灯也不闪,风扇啊互感器什么都没插上去,电压也没问题,直流输入550V左右

网友D:
我遇到过一次 有一位大仙用三相变频器去控制单相电机,一个月后就显示poff。

网友E:
之前台达变频器也跟你这个故障很相似,通信控制,模拟量控制,I/O控制,都没有用,面板好像失灵了,实在没招了问厂家,厂家说变频器换了,说给换一台,然后我蹲下来正要拆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变频器出厂的内部24V的短接线松了,拧紧了就没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德力西的主板上可没24V短接线啊

网友F:
在主板的左上角区域有两个芯片,记不住型号了,芯片附近的电阻,和芯片测量一下,上次修了一台德力西的主板上电报POFF ,更换了两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