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今天从官方下载了一个SoMove Lite软件,安装以后,通过软件测试与变频器通迅正常。等到连接变频器读数据时,软件与电脑都死掉了。更换通迅波特率与校验码,电脑也是一样。希望大家能给指点两招。
    另外电脑与变频器通迅线为 电脑--USB --232 (这个线我用了两年了,与其它PLC通迅都没有问题) 232-485 (这个是普通的)--变频器。

网友A:
以前我连PLC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把硬盘模式改了,计算机启动不起来了,再将硬盘模式改回来,就好了,但是这种线和连接方式我估计可能不支持,不行换原厂的线试试吧

网友B:
我感觉施耐德变频器的组态软件好像是叫POWER SUILT之类的吧!
你弄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在485那头接个RJ45的水晶头应该就可以了,我没试过,施耐德原厂的软件我没弄到。

楼主:
就是这样做的,测试时能通过。去是连机时,死机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更换带屏蔽的USB转23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