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偶调节温度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虾,怎样用电热偶来调节温度,还需要什么元器件呢?要简单的。谢谢!!

网友A:
热电偶+热电偶适配的温度控制器(一般的温控器都兼容热偶)+固态继电器。这就齐了。最基本的都有。包括:传感器;PID调节器;驱动器;哦,对了,还差加热元件(比如电炉丝)

网友B:
热电偶只是一个温度传感器,此外还需要变送器、控制器、调节器,只有这些都具备才能够形成调节功能。

网友C:
热电阻,智能温度控制器,加热元件,接触器
有些些东西基本就可以了,如果温度高的话就用热电偶

网友D:
温控器+小型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网友E:
热电偶是用来检测温度的。不同场合调温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