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整流桥、逆变桥和制动管都封装在一个模块里。电路板上看,整流输出直接加在滤波电容2端。
是因为电容量选择得足够小,或者整流桥容量选择得足够大么?

网友A:
接触器不一定有,但充电电阻应该有,有些进口变频用的电阻外形不象电阻,再查查

楼主:
确实没有充电电阻,我在电路板上跟着导线看过,模块整流正负输出直接通滤波电容。机器中有2个大点的继电器,是用来切断输入3相交流电源的2相的。

网友B:
模块型号是什么。也许直接封装在模块里了

楼主:
模块里有个电阻,是感温电阻。
分析了下,整流桥正负输出确实是直接和l滤波电容正负连接的。不过,在三相交流电源输入端却有个电阻是串联进去的,然后用继电器触点延时控制短接。有意思。
三相交流经过电抗器后,其中一相直接送给整流桥输入端,另2相的一相过继电器的常开后送给整流桥输入端,最后一相,串接一个电阻后送给整流桥输入端,同时,这个电阻2端并接另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然后这2个继电器的线圈是并在一起的。
这样,开始上电后,整流桥只接入2相,而且,其中一相还串联一个电阻,所以,此时的充电电流可能并不大。经过几秒钟的延时后,2个继电器吸合,三相电源完全接入,变频器全部投入运行。
这也是一种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C:
充电电阻应该有,是长方形的片状陶瓷基板的功率电阻白色基板,黑色的涂层。两个并联。

网友D:
只要能达到刚上电时电流较小,等一会再恢复正常的目的就行,但加充电电阻应该是比较经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阻应该有,是长方形的片状陶瓷基板的功率电阻白色基板,黑色的涂层。两个并联。
是的。

网友E(2023-11-15):
回复 楼主:
vacon就是这样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