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 micro/win显示所用接口正在通信,此时不能更改访问路径

楼主(2013-08-13):
如图所示,第一幅图点击确定后,出现第二幅图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很着急,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网上查了好久也查不出结果,急求各位大侠帮助,已经将编程电缆取下来了,软件也重启了,电脑也重启了,还是不行

网友A:
cpu改到stop模式,关闭其他的软件,如果还不行,重启电脑,还不行,看看你的电脑串口是不是在通讯(使用串口助手,把串口的2,3脚短接看看有没有收发数据),good luck!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编程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ppi的,现在我想改把他改成usb/ppi的

网友B:
先换一下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