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求低压无功功率补偿二次电路图 liu98521@163.com

网友A:
未注意过该电路图;
不知是原理了解用,还是其他用。

网友B:
有的电柜侧面会有一张画好的图。如果没有,大致原理是通过一次电流的信号,进入电容无功功率补偿控制,信号的大小来控制电容无功功率补偿控制的多点输出。去控制多组接触动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