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液压设备的电接触信号如何作为PLC的输入信号?有图示(20130816)

楼主(2013-08-13):
我单位开发了一台液压钻侧孔设备。要把进钻的行程到位改为电接触信号提供给PLC作输入信号该如何制作?如图:
很多电器工程师都说不行!原因是隔离的安全电源(如24V)的负极不能共地。
我就纳闷了,我见过很多液压设备都是用这种电接触方式向液压阀提供反向信号的。遗憾的是当初没有留意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要了解了,身边又没有这种控制方式的液压设备了。
希望懂的老师不吝指教!学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

网友B:
用接近开关多方便啊。

楼主:
接近开关定位不准,钻的是盲孔,深度有公差要求滴!
现在的控制方式就是用的接近开关提供前到位信号,然后延时返回,延时的目的就是要让油缸行程顶死“硬限位螺栓”实现深度微调的。
很显然这样的控制方式在现实中是很不方便的。
也因此才发贴求助改进!

网友C:
有一种东西叫做隔离栅。

网友C:
既然是油缸死限位,那么油缸到行程以后压力必然升高,用压力继电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油缸也要有减压阀的,怎么会到位压力上升呢?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控友的跟贴支持!
看来有的控友没有完全明白我发贴的意思和目的。
这样说吧,
用什么较简单直接的方法相对精确地控制液压缸的行程?
我是曾看过淅江一带做的液压专用车床的进刀控制就比较好,只是有机会的时候知其然忘了研究其所以然!

网友E:
电磁阀用伺服的,可以调节开度的那种,另外在液压柱上放上位置传感器,比如光栅,或者电阻之娄的!这是我看到过的液压定位最准的,当然程序也很复杂,要用PID!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机床用不上那么精确的伺服油控阀,只要用一个螺栓硬限位就可以精确到0.05mm以内了。关键是接触到硬限位螺栓的那个信号怎么取?

网友F:
在上面装个光栅尺不就可以了。或者是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法很好,不过可能不太适用吧!
光栅尺和位移传感器都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位置信号,但是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液压行程的位置是关键呢!
液压至少有3个特点,实际反应在过冲和滞后上:
1、速度不稳定,油温高时比低时快。
2、有一定的压缩比(管路因数更大些)。
3、液控阀的反应不够快。

网友D: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信号怎么取”是什么意思?

网友G:
用振动传感器……

网友H:
在活塞杆上加一微调装置就可以控制油缸的伸出长度,这样选择输入信号的方式不久很多了吗。

网友I:
以前见到的设备中,气缸用磁感开关,液压缸就用行程开关,楼主把问题复杂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楼主认为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下锯床的油路。锯床上装光栅尺精确定位。可能你油缸上下的速度比较快定位会有点难

网友J:
隔离地的话接个继电器或者安全栅啊

网友K:
如果不直接使用该信号,比如通过继电器转换(或者光电隔离)呢?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控友的跟贴指教!
时至今日,总算慢慢切入现实了。
楼上两位控友说得是!请注意1楼图片的右下方框提示处,那个地方装入一个绝缘于设备的串接了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带电正极。当油缸前行时,接触到固定于机体的前限位可调节螺栓时,可以使中间继电器吸合,从而向PLC提供一个返回信号,这种方式是以前我见过很多小型液压加工设备的控制方式。而且精度可靠稳定。
但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的电源的负极不可以与机体共地的。(查资料和前辈们说的)因此事实上这种控制方式的电源究竟是怎么来的,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还望见过这种控制方式的控友剖析一下。学生感激不尽

网友L:
基恩士能帮你搞定,接触的,非接触的高精度测距

网友M:
图片是很普通的钻孔动力头,有液压的,也有气动的。这种动力头,我基本上是不采用,主要是调整很是麻烦,钻头的长短,定位的深度,换刀的原点都无法控制,排屑更加不方便。气动动力头一般都在侧面装一个液压阻尼器。可以排屑。图片上的正面这一块,就是高低速转换的油路开关。
对于信号的切换,属于一般的电路基础,别人也是无法给你说得清楚,但唯有一点,就是深度到位后,不能立即退回,而是要延时0.1~0.3s再接通返回信号,否则深度无法达到给定精度。

网友N:
可以改为用线性位置传感器,通过位置信号转换传递给PLC来精确控制行程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M:
看来版主没理解我发贴的意思!现控制方式方法如你所说。见3楼。
你说的气动动力头有液压阻尼方便排屑而液压动力头不便于排屑,我倒是费解了。
希望看到您细细道来。我也学习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