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现场6KV电源用的变频器很多   都是大型设备的

这些变频器要比普通变频器多那些东西????

1.主回路滤波电容是串联提高耐压吗?

2.给控制电源供电的应该不是直接6KV电阻降压了   应该是什么方式获得低压控制电?

3.这个造价不菲吧    修一台够狠多台普通的了吧?

网友A:
通过移相变压器获得低电压,然后多个功率单元串联重新获得高电压。
比起低压的多个变压器,每个功率单元都配旁路一旦某个单元故障可以短接,通过改变中心点保证电压输出不变。其实高压变频器最贵的感觉是变压器。控制电可以外接380V或者220V还有就是通过变压器。

网友B:
高压变频器的结构直流母线与低压结构不同,低压是电压型,高压是电流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变频器的结构直流母线与低压结构不同,低压是电压型,高压是电流型。

多重单元串联的高压变频器是电流型的吗?像ABB ,AB那些直接用高压模块串联的呢?

网友C:
一台高压变频器相当于一个项目了。

网友D:
呵呵;就算同功率的,价格也比AC380V的高几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同功率?我司最小的都是560KW的,最大25MW。380V最大我只见过350KW的,可能690有更大点的我没见过。

网友E:
高压变频器是靠功率模块串联,控制部分是另接低压电源,控制原理和低压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F:
看什么型号,厂里用的是西门子罗宾康6KV比普通的多干式变压器及光纤通信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F:
abb的低压变频器也有用光纤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