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翻译得了

网友B:
说实在的,这段能翻译,但是看不懂.这谁写的,这么复杂?用了这么多年,都没看过这玩意,还是不用看的好.
翻译:
                      在"赋值"标签里定义;选择一个接口参数集进行赋值.
step7----------通过...进入-------------应用程序进入点

                                                    给一个...赋值
                                           接口参数集----------------某个接口(windows驱动)
                    在属性对话框修改,用"属性"按钮进         在"安装/移除"对话框安装,用"安装"按钮
                                 \--------------------------------/
                                      设置"PC/PG"接口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