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求助如何检测如何确定变频器和PLC坏了 该如何测量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替换法

楼主:
恩恩·明白

网友B:
要看你是做什么的,设备维修,用替换最好;电气设计就可以编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C:
测量
编程实验

网友D:
呵呵;要真正测量好坏是要相关的设备及技术的;

网友E:
我们只是判断可不可用。

网友F:
别的没坏,就是它坏.

网友G:
排除法    百试百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要真正测量好坏是要相关的设备及技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了 小弟记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 谢谢;了我记住;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小弟记住了

网友I:
替换法 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