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信号输入点是0.01,可我在PLC和触控屏中都找不到此点位的编写,这是为啥?
求下面的248的数据是咋来的, 下面的DM1012的值为BCD数30

下面是完整的触控屏及PLC程式

网友A:
通过中断做的?
看看手册

网友B:
如果连编码器等,在程序中是看不到0.01,查看对应高速计数器;

楼主:
我对中断不了解,看守册上的也看不懂
上面使用的是CPM2 PLC  NS系列触控屏

上面的如果和中断有关系,中断只有在上电时才接通一次
那以后又是如何实现中断的啊?

跪求那为师父能为我详细的讲解下啊!!

楼主:
信号只通过0.00输入,没有连接其他的东西

上面我写错了信号点位不是0.01,是0.00

楼主:
上面的248是如何读取1秒钟信号个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