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上周日去唐山黄各庄污水处理厂看设备损坏的情况与原因,到现场后发现西门子300PLC的远程IO模块ET200M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然后开始着手检查故障原因,发现时3#PLC柜的进线电源对地短路,但是由于柜壳接地没有做好,导致上级漏电开关没有动作跳闸,由于ET200M的模块DP线屏蔽线是连在一起的,220V电压通过ET200M模块的DP线屏蔽层串如2#PLC柜,通过2#PLC柜的地线接入大地,形成回路,由于2#PLC柜的DP线与ET200M模块的连接电阻比较大,造成接口电缆过热起火,烧毁ET200M模块两个。

网友A:
这个现场经验,值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