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在CAD中比例多少合适?

楼主(2013-08-14):
如图,我现在自己在自学电气CAD,刚学没多久,现在有问题,就是遇到复杂的电气原理图,比例总是设置不好,就是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多少才算合适,看起来比较整洁美观点?我界限用的是A4纸的尺寸范围画的。拜托熟练电气CAD的多指教指教,我QQ:784175447.愿意教我的加我QQ,谢谢~

网友A:
比例按1比1就好了,具体到符号上,大部分符号都有国标的画法,你可以参考国标4728来确这每个符号的大小,符号定下来了,调好位置,而后在联线,就比一条一条线画要好看!

网友B:
有时候取下一个元件时的大小不合适,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可以参考已有的电路图,测量尺寸,像线距、元件和符号都有尺寸的,最后再画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以更该比例,我用CAD电气版就是这样。

网友D:
我们一般是先确定图框,至于线距就看有多少图要画了,推荐用a3图框,打印则用a4打印

网友E:
以ACE来说,A3的图,元件比例为1:1,多母线间距为10mm,一页大约画三到四个电机启动回路,8个PLC I/O点,每一列间距为30mm

网友F:
楼主和二楼师傅,把你的画图软件给我一份好吗?我的邮箱是xxy-1974@163.com 谢谢啦

网友G:
目前已经放弃AutoCAD Electrical 强攻EPLAN Electric P8中,用EPLAN Electric P8画图根本就不考虑 楼主所提的问题,只要把栅格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H:
电气CAD用A3图,选1:1

网友I(2013-12-24):
对于比例什么的,我也弄不清楚。

网友J(2015-02-11):
如果是做电气设计的,还是建议花点时间学习eplan吧

网友K(2015-09-02):
回复 网友L:
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