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松下A5系列MHMD042G1V,用联轴器接了一根2M长的丝杠做正反转,基本没有其他负载。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昨天1小时内出现3次,今天情况好转一些)会出现16号过载报警。接线没有错误,电机功率选型也没有问题,运转时没有产生不良振动和异常声音。
请问这种情况接再生电阻会不会有用?
求老师指点。

网友A:
将电机与负载脱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脱开了空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会不会丝杆太长了有震动呢

楼主:
没有震动来着,莫非是丝杆太长?

网友C(2013-11-09):
电机要锁紧!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