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阿尔法5.5Kw变频器上电报GF故障,代码对应为“接地”故障。请问各位大师
会是哪部分接地呢?

网友A:
哪都有可能出问题:模块、负载、检测、驱动等。

楼主:
模块接地已排除,其它还不能确定。

网友B:
先查下互感器。

网友C:
变频器报“GF”接地故障多与电流检测回路有关联!重点检查电流变送器!

楼主:
已经确以是三分之一电流互感器损坏,谢谢搂上大师指点。不知道能否去掉一相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