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表问题

楼主(2013-08-14):
各位师傅你们好。本人在施工中用了两块频率表(0-10v)的,分别用在两个变频器上一个频率和变频器对应,一个误差很大,变频器不上电频率是000,上电频率表显示13hz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先谢谢。

网友A:
将表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表也也那样,变频器频率是000时,0-10v端子有2v输出。

网友B:
变频器设置文件可以对频率表输出电压进行调整

网友C:
没运行0-10V就有电压输出了,变频器有个参数可以修改的,要不接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