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一上电UC2844芯片炸了,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电压高、6脚输出短路。

网友B:
直接炸  是猛烈性的      别想了  就是有强大的电流通过  那一定是短路  而且高压直接短路

原来修家电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经验

看保险   大概可以知道故障类型

保险炸开了    玻璃碎了   或者玻璃管黑了    保险溶液飞溅    一定是高压对地直接短路   主回路有短路

如果保险是熔断    玻璃管里很干净    是过流熔断的     这个是原件不良或者其他原因超电流   可以扩大点保险试试   但是别扩太大了    大个1倍到顶了     还是熔断的话    就要查电路了

一点经验     欢迎拍砖!!!

网友C:
检查别的元件是否有坏的,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很赞同2楼,原来我也修家电的,看法和你一样一样滴。

网友E:
有自身毛病,和其他毛病

网友F:
那是因为2844的3脚只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MOS管上,当那个MOS损坏的时候,高压就直接接到2844上了, 2844损坏的时候.99%那个MOS也完蛋了

网友G:
正负接反了没?还有看有短路情况没,

网友H:
原因就是UC2844所驱动的开关管被击穿以后没有更换开关管直接通电。

网友I:
那是因为2844的3脚只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MOS管上,当那个MOS损坏的时候,高压就直接接到2844上了, 2844损坏的时候.99%那个MOS也完蛋了 。
还要检查一下其他元器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