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怎么把ET070开机界面恢复到刚到手时的一摸一样

网友A:
下载个空程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出厂触摸屏里没有程序。

网友C:
把电池抠了放半年---最后一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啊,所以建立新工程,剩下啥也不做,就下载,应该是最接近出厂的了,因为你的下载选项里没有恢复出厂设置这一项。

网友D(2013-11-16):
和出厂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