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掏了一个二手直流电机,上面没有说明,如何确定它的额定电压及正负极???如果正负反接试运行下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那可不行,什么数据都没,那怎么行呢?起码要有额定转速,或者额定电流,还有励磁电压或者电流,总之,什么数据都没,那就得蒙了,瞎猜?没有边际了。

直流机正负极接反了没事,就是旋转方向反了,无所谓。

网友B:
调压器?一点点试额定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小的直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过改变电压  它在低压情况下哎可以转 但是可能转速不达标等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小的直流电机
总要有参数,比如,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励磁电压、励磁功率、励磁电流等等。可以缺少参数,但能不能一个参数都没。都没有,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