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状态为什么被清掉了,不是保持状态吗

楼主(2013-08-14):
(无正文)

网友A:
T0是普通的定时器,不是累积的,前面条件断开或是断电,定时器的当前值会清零的

楼主:
当强制off x0时,t0清掉,这不是与mc指令违背,一方面说积算定时器不会被清除,一方面说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但t0就是x1驱动的指令),求高手们,帮帮忙,自学plc问题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积算定时器号数是哪里到哪里?

网友B:
回复 楼主:
t200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明白了,t0到t245是非积算定时器,状态会被清掉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