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如题。XP的系统。。。。谢谢了。

网友A:
AutoCAD Electrical 可以安装。

楼主:
谢谢。两个软件会发生冲突吗?

网友B:
它们是不同的安装目录,没有问题的
我装了AUTO CAD 2008 ACE2012,ACE2013同时共存

网友C:
我感觉装一个电气版应该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装了一个AUTOCAD,当时的目的主要是看图。现在觉得用它做电路图太麻烦,所以想再装一个ACE。。。。。。。谢谢各位。。。

网友D:
直接装个完成版的AutoCAD Electrical   不要之前Auto2007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