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现这个呢?

楼主(2013-08-14):
(无正文)

楼主:
对这个程序进行仿真时出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问题,首先要说明使用的机型,要知道,不同的机型所对应的软元件范围是不同的。
其次,要说明使用的软件版本以及操作系统版本,要知道,不同版本的软件的特性是不同的。

网友B:
你是哪种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2n的,单独在simulator上仿真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2n的

网友C:
计时器T和计数器C貌似超过了,记得T应该是245以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