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啥,怎么调

楼主(2013-08-15):
大家看看这是啥,怎么调
一般他是因为啥不工作的?

网友A:
看着像压力继电器,调节的在上面的。

网友B:
压力继电器

网友C:
空压机的压力调节开关,不工作是什么意思?不启动还是不会停下来、原理很简单,不行拆开看看

网友D:
压力继电器,压力在设定范围之内不动作

网友E:
压力开关

网友F:
空压机压力调节开关,可在一定范围调节压力大小。不工作可能是压力不对或触点不良。。。。。。

网友G:
压力开关 在上面有调节压力大小的 在压力容器上常见

网友H:
压力控制器,装在不同的系统起不同的作用。你这是装在制冷系统上的吧?整定好后不可随便调整。

网友I:
压力开关 在上面有调节压力大小的 一般是通的就OK 要是不通 说明所检测的压力过大了

网友J:
压力开关,看照片应该是制冷设备吧?

网友K:
压力开关,调节旁边的螺丝指针会跟着变化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空压机的压力调节开关,不工作是什么意思?不启动还是不会停下来、原理很简单,不行拆开看看
把问题讲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本不启动,应该是触点有问题

网友M:
这就是个压力开关,1个公共点,另外2个分别是常开和常闭,左边是设定压力范围的,这中开关国产的一般不好用,到设定范围不动作!!!

网友N:
空压机的压力调节开关

网友O:
冷冻式干燥机上的压力开关。

网友P:
压力开关
通过压力控制通断

网友Q:
用过,有低压开关,高压开关,都有常开,常闭,你拿万用表在管道无压与有压是测常开与常闭,同时调节压力设定值

网友R:
机械式压力开关,现在有很多都是数字式的,可以模拟量也可数字量输出

网友S:
像是空压机上的东西

网友T:
压缩机上的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就是个压力开关,1个公共点,另外2个分别是常开和常闭,左边是设定压力范围的,这中开关国产的一般不好用,到设定范围不动作!!!
对,就是这样

网友U:
压力开关  上下限而已  仔细观察你就会了

网友V:
看像是制冷设备上的压力开关,不是空压机上的压力开关。

网友W:
压力开关,上面用螺丝刀调的

网友X:
压力开关,1个公共点,另外2个分别是常开和常闭

网友Y:
压力开关 在上面有调节压力大小的 在压力容器上常见     今天还拆过

网友Z:
看图片应该是中央空调的高压和低压保护开关,属于压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