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V和VV电缆

楼主(2013-08-15):
请教各位老师,通过什么方法判断出YJV和VV电缆呀?

网友A:
线缆上有电脑喷字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问看不清字的情况下怎么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问看不清字的情况下怎么分别吧[/quo]
是的,就想知道无字下的判断情况!

网友A:
一般YJV的线缆绕得紧,VV的比较松弛。还有YJV的线缆里面的各分线外皮塑料比较硬有亮光,VV的各分线外皮塑料较软,亮得不艳丽。
同规格的YJV电缆比VV电缆贵一些,额定电流也比VV的高。

网友C:
   YJV电缆芯线外的绝缘比较透明,看上去象尼龙材料,而且分相序一般不采用不同颜色而采用数字编号,相同截面积的电缆YJV的要比VV的细些。

楼主:
真诚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D:
这倒是个经验,下次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