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想做一个可以采集4-20MA的通用多通道AD采集卡及应用程序,可是如果一次表的量程不同,实时曲线如何处理,请问各位高手是如何做的?现在的应用状况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流量变送器的量程虽然不同,但其输出都是4-20MA,则实时曲线可用0-100%来对应,各量程用乘系数来表示。但要考虑是线性还是平方关系的。